[存储] 金胜带usb3.0 2.5/3.5硬盘盒接错电源冒烟了

楼主(2022-08-10):
目测16v 220uf电容跟旁边的一个芯片烧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后面,坛友们还值得修吗?

楼主:
烧掉的芯片是fr9888电源芯片

网友:
能修为什么不修?

网友:
好家伙,竟然冒烟,硬盘没事吧?

网友:
只要后面没有过压损坏,还是值得修一修的

网友:
那应该是12V转5V的电路,修是比较容易的。

不过5V点是整个盒子的供电来源,这里坏了,后面恐怕要收牵连了。

网友:
烧了电源芯片,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

网友A:
电源部分修起来难度不大,试机时小心些,数据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修起来难度不大,试机时小心些,数据最重要:)

谢谢提醒

网友:
用其它5V电源直接供电试一下,后面没有问题值得一修。

网友:
维修后测试,最好先测一下提供给硬盘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然后用一个无关紧要的硬盘实验

网友:
应该是个电源管理芯片,有条件可以尝试修复一下。

网友:
我倒是关心 电源芯片烧的原因。。。。要不就是输入 12V电压的 输入端电压太高???还是?

网友:
找到型号换件上去很难?

网友:
DCDC芯片,可以看看外围

网友:
不知道硬盘是否受损……凡属数码之家的坛友,都是修天修地修空气,啥东东都想上手去修修,不为别的,折腾是种乐趣。

网友:
做sata转接线,烧了一个250G的硬盘,还好有同型号的板子,换rom后复活。

网友:
单单扎芯片还好说?别殃及鱼池就好,小心为妙,,,,,,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DC-DC电路代替硬盘供电,切断芯片后电路,取电还是用12V取电口取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