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手机进水后屏幕出现一条亮线

楼主(2022-08-10):
手机是小米红米note11pro,下雨天不小心掉进了水洼里及时捞出了,泡水后手机还是亮屏状态,只是指纹不能用,过了两天,屏幕右侧出现一条绿色的亮线,至今未消失,指纹还是不能用。这种故障到官方维修能修好吗,最低多少钱可以搞定?

网友:
你拿去维修站问问,不就知道了?
这种情况,估计应该是屏挂了吧?

网友:
屏坏了  进水 不能保修   换屏  小几百吧

网友:
你拿小米售后,换屏换主板都是正常的,人家都是直接更换,不是元件级修理

网友:
进水是不能保修的,可以让售后先检查一下

网友A:
手机进水维修可能没啥性价比了。可能换屏和主板。比直接买新的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进水维修可能没啥性价比了。可能换屏和主板。比直接买新的还贵。

我这是刚买不到一个月的新手机,主板没坏,现在正常使用没其他毛病,只是屏幕有线

网友:
找售后给你看看,进水后要马上关机。到维修处烘烤清理

网友:
进水最好是立刻拆机清理。不然现在只是一条亮线,过几天有可能就会不开机,漏电各种问题。

网友:
估计应该是屏挂了吧?

网友:
手机进水售后不一定保,可能换屏或主板价格一定喜人

网友:
屏线电路腐蚀了

网友:
辛亏我的手机还能用 上次掉水洼了  小米9se

网友:
捞出来后要马上关机,拆开后用吹风机吹彻底吹干后才能再次开机,像这夏天或者到太阳下暴晒半天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