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C21-SK2105电磁炉跳漏保

楼主(2022-08-10):
媳妇长时间蒸馒头,然后听到呯的一声就不通电了,拆开看看,保险管炸了,整流桥穿了一路,2UF电容和4.7UF/400V电容失效,电源管理VIPer12A,这些都换了后,在保险管位置串了一个100W的灯泡,上电灯泡微亮,以为可以了,拆了灯泡焊上保险管装机,结果一通电家里的漏保就跳了,再在电源上串灯泡,上电会比一开始的亮点,按键板上的灯也能亮,风扇也能转,但只要把灯泡取下上电就会跳漏,给整蒙了,请教一下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三脚?二脚?一般都是2脚的,三脚的话看看安规电容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脚?二脚?一般都是2脚的,三脚的话看看安规电容是不是坏了。

电源插头是二脚的

网友B:
谐振电容0.27
igbt
驱动管8050 8550
18v电压
发热盘虚焊
康铜丝虚焊

网友C:
微亮不行吧?我之前试过ok的时候完全不亮

网友:
igbt烧了吧

楼主:
IGBT换了,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亮不行吧?我之前试过ok的时候完全不亮

微亮应该是可以的吧,风扇啥的不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振电容0.27
igbt
驱动管8050 8550

康铜丝补焊过,晚上查一下发热盘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几乎没遇到过这么多原件同时损坏的。
有的机型串灯泡是判断不出来好坏的,得断开电源输入端的高压电容才行

楼主:
C19电容4.7UF/450V的手上没有,用了个10UF/450V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看看安规电容

楼主:
那个C1吗??? 刚换上的,原机的容量测不出来了

网友:
驱动s8550 8050也要换

网友D:
既然炸了这么多的元件,IGBT未必是好的,也许有漏电,拆下来用指针表检测,或者代换一个。然后把推动管8050、8550那三个三极管更换了再试。

楼主:
昨晚又把整流桥和IGBT还有5UF电容拆下来测了一下,发现整流桥又跟上一个一样击穿了一个臂,IGBT测了又没发现问题,上12V串LED灯珠发现可以导通和关断,真是搞不懂了,今晚把IGBt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炸了这么多的元件,IGBT未必是好的,也许有漏电,拆下来用指针表检测,或者代换一个。然后把推动管8050 ...

8050和8550是贴片的,买了还在路上

网友E:
测测IGBT导通电阻,假货宝的IGBT不太可靠,用15~18v电压(不超过18v,电流限制在0.1A以下)加在G~E(G+,E-),然后万用表测C~E间电阻,越小越好,超过20欧就别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测IGBT导通电阻,假货宝的IGBT不太可靠,用15~18v电压(不超过18v,电流限制在0.1A以下)加在G~E(G+,E- ...

晚上回去测一下,谢谢
我昨天是用12V串200K电阻和LED灯珠加到CE,然后用手摸12V和G,LED会亮,再用手摸0V和G,LED会灭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回去测一下,谢谢
我昨天是用12V串200K电阻和LED灯珠加到CE,然后用手摸12V和G,LED会亮,再用手摸0V ...

你这是测导通,可以只用一节9v电池直接接触下ge,然后测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