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英菲克P-M6拆机小改

楼主(2022-08-10):
优惠购里买的英菲克6键鼠标充电鼠标。大小合适,左右键静音。办公用不错。
侧键跟家里的罗技鼠标是反着的。前面的键是前进,后面的是后退。前面是后退用习惯了,所以拆机改一下键位。

而且手感非常差,感觉有根橡皮筋扯着。非常不舒服。顺便处理了。

侧键,薄薄的塑料片,按一下。来回的弹。不知道为啥要这样设计。

做一下加强。
主板少个电容一块补上。

割断覆铜走线,飞线改键位。

完事儿。装起来。试一试侧键手感,比之前反馈直接。办公用足矣。

网友:
我买的是蓝牙版,侧键总是不小心碰到乱翻页,我后来加节电池,然后侧键线拆了。

网友:
鼠标我一般不用侧键。

网友A:
做工很一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一般啊。

多余的元件是一个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一般啊。

确实一般。。

网友:
有俩,我觉得挺好的,尤其适合手大的。

网友:
这个有点大了吧,适合手大的用,这做工9.9包邮???

网友:
有一个充电的用不住

网友:
样子货,看外表不错,内部太简陋。

网友:
英菲克的P-M6我用了好几年了,现在还一直在用,说实话,做工很一般,但是很耐用,就是那个小开关多次使用,有点不灵了,干脆直接短接了。

网友:
有个微软的大鼠标,也是带侧键的。

网友:
高集成度,有核心技术。。。。。。。。。。。。

网友:
从没用过侧键,总觉得不舒服

网友:
还好微动能换。

网友B:
我现在几乎不玩游戏,以前玩的最多的也是《暗黑破坏神》,所以,对于鼠标,还是喜欢正规的鼠标,不习惯这种多按键的鼠标.....有一次在演出时我不小心动了一下鼠标,结果手指误触了侧键,导致差点放错音乐,于是,我让我朋友下次把鼠标给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几乎不玩游戏,以前玩的最多的也是《暗黑破坏神》,所以,对于鼠标,还是喜欢正规的鼠标,不习惯这种 ...

确实这种带侧键的容易误操作。

网友:
眼里好,手巧,

网友:
有一个办公鼠标是英菲克的,把侧键剪了就好。。

网友:
不该在焊盘附近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