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小孩子算术题游戏机怎么加个灯?

楼主(2022-08-10):
原本看到都是19元一个,有15元的。最后看到一个10元钱还能返利1元,就直接下单看看什么货色。
原本以为就是装个电池,没想到能充电。但是这电池也太哪个啥了吧。
傍晚或者房间光线差一点就看不清了,想想怎么加个背光灯进去。
谢谢各位!

看起来像个计算器。

背面有个喇叭,有语音功能

开机显示所有字符,我拆开后又装回去,并且补了2个螺丝,开机能显示所有字,
但是用的时候不显示最后几位答案,后来拆掉补的螺丝,又好了。

屏幕下面两个空螺丝位,我补了螺丝后反而不能用。

这个电池有点意思,以前只是看大家发的帖子里有这种,我是第一次遇到,好像很多行车记录仪里是这种电容电池。

里面所有 IC ID IP都被打磨了

侧面一个电源开关,一个按键,按键是定时的,到时间自动关机。
想加个背光,应该在哪里接线?走开关还是里面哪个焊盘能接。
谢谢各位。

网友A:
加灯?电容电池顶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灯?电容电池顶不住啊!

是的,加灯还要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灯?电容电池顶不住啊!

对头,不过话说回来,光线弱玩电子产品伤眼...

网友:
LED一个不行一边一个

网友:
16F的电容体积是不是和7号电池一样 是的话换成10400的锂电看看?

网友:
灯就别想了,给配盏好台灯吧,真要保护眼睛还是扔了这东西用本子吧!

网友:
提醒:只有屏幕亮而环境不亮很伤眼睛,建议还是在光线好的环境玩

网友:
加灯以后,显示屏就看不清楚了

网友B:
麻烦PM一下联接,谢谢

网友:
电源开关看上去是个物理拨动开关,那只要找到开关的输出正极,然后接灯接电阻到电池负极就行了,缺点是定时到了不会自动关灯,要关电源才行。
想要跟定时开关同步,就得测量板子上的电压了,一般顺着电池正极往下找开关管,或者顺着芯片供电往前找。
这个用电容的话估计是很简单的一个降压,要是改锂电,还得加个充放电管理,不知道内部空间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PM一下联接,谢谢

淘宝搜“算数学习机”即可

网友:
还有这么玩意 开始一看还以为是个计算器呢

网友:
这个电池确实有意思。谁能说说为啥选这种电容式呢?

网友:
头一次见,还以为是计算器

网友:
这小东西有点意思

网友:
在想,充一次电能用多久。

网友:
一次性的啊,可以促进消费啊

网友:
还是另外找个灯吧。加了灯,用不了一会儿就gameover了。原套人马很省电。

网友:
能改计算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