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台铃TLGB电动车控制器 没有接线图

楼主(2022-08-10):
最近,购置了一块台铃电动车控制器,没有接线图,计划全网通缉,结果是以告败剧终。
全网尽然没有找到一个电动车控制器接线图,官方都不给说,这也算是知识产权?这真不符合GB标准。也说明这都是非标。国家也懒得去管,收了税就完事了,这不符合国家长远发展。不说这么多了,多了也没有用,言归正传。哪位大哥有没这种控制器接线图,希望可以分享一下。谢谢,看图。

网友:
厂家不会愿意顾客自己修理的!

网友:
接来接去就那几根线,我觉得多试试嘛,没啥弄不好的,先分电机线电源线

网友:
找不资料只能试了

网友:
很简单的,看都看的出来哪几根是输入吧,
相线不用说吧,相线下面的应该就是5根霍尔线了,插头是6根而已 测出5V,剩下的三根就是霍尔了 反正要配相序,无所谓顺序了。
然后用万用表测出剩下插头中的5V,之后找出转把线,就可以了,其他的功能线可有可无 慢慢排除

网友:
8脚插头
白红应该是5v 转把正极

黄   电门锁
黄绿 高电平刹车
白兰 转把信号
白黑 接地

16脚接头
黄黑  不知
黄    拨动1档
棕白  点动三挡
绿    轮动报警线(也就是相线中的其中一条)
兰    锁电机信号线

剩下的霍尔线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台铃专用的,估计为难,这玩意接口国家也不可能统一啊

网友:
买个电动车,我一根一根来对,就是曝光你们这些厂家。

网友(2022-10-21):
我想说的是,壳子一拆开,PCB板上不就有印了么。。

网友:
中间的是上头三是把线  高低刹车也在  ,  边上是报警器用的

网友(2024-03-12):
找到电门锁的线其他都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