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组装一个5USB充电口

楼主(2022-08-10):
之前发过这个充电口的帖子,想着搞一个多USB充电口,能同时给几个充电器使用。充电池的等待时间缩短。
之前都是一节2节的充,虽然只有30多节电池,但是也要充好久。
这次搞下来可以几个月充一次,一次一天基本上都搞定了。

大概就这些材料,电线,开关,盒子,两个5V3A电源,两个面板

盒子是1元包邮撸的,之前一个做了可调电源,这个就准备做USB充电。

两个机顶盒电源,都是5V3A的,本来有外壳,但是有十几个电源,觉得占地方就拆开外壳扔了。
这些电源同一批出的货,但是里面有些结构都不一样,应该是回收电源换新壳。

国际电工1元撸的,这个就不改动,直接使用。

这个面板2元撸的,是220V输入,4个USB输出,但是看了里面觉得不安全
把里面的元件全都拆了,只保留了4个USB接口,左边两个并联,右边两个并联。两个电源分开带。

昨晚做的,不方便去另一个房间拿工具,就用雕刻刀,一刀一刀的刻出口

面板开两个口装开关。

这个电源的管子脚都快挨到一起了,重新焊接刮一下,但是后来装好发现这边没有输出,
不知道是线没接好,还是电源坏的,没查,直接换一个电源。

另一个电源铜皮都快掉了,刮开补焊。

国际电工的USB电源连个保险都不装,自己找一个补上去,当然原来的铜皮刮断。

两个led是看里面两个5V有没有供电。一个开关同时控制两个5V,右边开关控制国际电工220V面板。

垃圾焊工,大家吐槽一下,或者告诉我怎么焊接的更美观一些。
当年高中时不知道什么地方搞的什么东西,很多高中学校抽一批人一起考试
就是做一些电路的题和手工实际焊接元件电路。我当时报名去了,满分第一名。但是没有奖励,两个奖状都没有,只是通知学校拿奖了,就完事。
当然这就和初中生去小学一年及参加考试一个意思,这些年外出打工,就没继续走这条路了。只能业余的玩玩。

用了很硬的线,结果零线还留短了,后来发现右边电源的led没亮,于是换了电源,顺便换了线。

比划的时候觉得很合适,念好了,外壳对不上,切切剪剪的,没有卖相了。

只用一边一个USB口充电还能上到1A以上。

又插了一根USB给螺丝刀充电,结果这边只有零点零几了,原来是电池满电。

换了节垃圾电池还是有500毫安。

在过节电工上 也还是400毫安左右,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5个USB 5个充电器,各玩的,谁也别惹谁。这样冲起来就快多了。
欢迎您提出宝贵建议,比如加表头显示电压电流,或者加4056出个接口方便冲其它类型电池之类的。

网友:
这种老款电源板当电源用还可以,充手机效果差了些。

网友:
电池多了,充电成了负担,这么多电池,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充一次电,能用半年,下一次再充都还能一起充,耗电这么一致?

网友B:
热熔胶很不安全,时间久了,会松动脱落。就放烟花了

网友:
简单实用,30多节电池一起排队等充电,场面不小

网友:
现在都是有快充协议,标准5V/2A是有点慢

网友:
搞了一个6口的板子,后来掰折了留4口放到电源上了,还有个10口的一直没用起来。这东西少了确实不够用,多了确实用不起来。

网友:
这种玻璃保险会炸,陶瓷的好

网友:
其实可以用几元的qc3.0板子,用12v供电电流要小些,每块双接口的,5块-7块左右能到手

网友:
也算是脱胎换骨了

网友:
一个大功率电源,n个qc3.0快充板,组合起来比这个好用吧。

网友:
高手,但对热熔胶固定电路板有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一次电,能用半年,下一次再充都还能一起充,耗电这么一致?

估计都是闲置电池,定期补电

网友:
其他的不说,不应该用热熔胶固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很不安全,时间久了,会松动脱落。就放烟花了

是的。我有个酒精温度计,用了有些年头了,里面的玻璃管居然松动了。拆开看看,原来是用热熔胶固定的,日久老化,一大坨热熔胶自己脱落了。所以电路板电子元件都是用704硅胶固定。

网友:
换了好多魅色多功能迷你智能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