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贴片胆电容和普通贴片电容哪个更容易受温度影响?

楼主(2022-08-10):
一台可调电源,到了冬天就开机困难,怀疑是供电电容有损耗了,看着貌似是供电点并了几个普通贴片电容和两个胆电容,不知道哪种电容受温度影响大点?

网友A:
mlcc电容,钽电容的温度稳定性可比mlcc的X5R,X7R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cc电容,钽电容的温度稳定性可比mlcc的X5R,X7R好多了

好的,那就先拆普通的看看

网友B(2022-10-15):
钽电容有个缺点,,,漏电比贴片大,,而且短路有着火的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有个缺点,,,漏电比贴片大,,而且短路有着火的几率

钽电容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有个缺点,,,漏电比贴片大,,而且短路有着火的几率

钽电容的失效以短路为主,后果就是“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