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彪悍的山寨JBC245烧水实验视频

楼主(2022-08-10):
还是山寨JBC凶猛啊,峰值功率到了190W以上。啥T12、啥203H、205H,都得甘拜下风吧?要不是手柄线太细(居然跟210的线一样粗)飙到200W应该完全没问题。

但从焊台显示的温度看,回温不算好,淹过半个烙铁头,温度还200多呢。要是能显示到100度以下,才比较理想。

烙铁好不好,烧水瞧一瞧,烙铁不烧水,不知好不好。

网友:
路过拿分走人,嘿嘿。。

网友:
JBC的烙铁头看起来比较大,所以一直没玩。

网友A:
什么视频啊,两分钟黑屏……

网友:
峰值200瓦  回温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视频啊,两分钟黑屏……

你应该是用pc在看吧?pc很多不支持H.265压缩格式,所以是黑屏。手机基本都没问题。

PC上装个potplayer 也能看

因为附件有8M限制,如果这样的视频用H.264编码,体积有200多M,无法上传。

网友:
手里自制的T12用着很好。

网友:
感觉这会儿工夫T12已经把杯子里的水烧开了

网友B:
视频用来催眠不错,完美黑屏,不要用h.265编码~

网友:
W10能看不黑屏啊

网友:
分享个B站的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用来催眠不错,完美黑屏,不要用h.265编码~

不是有8m限制?你们都咋整的?传授一下

网友:
嗯同样不黑屏 win10系统   开机十来秒升温到300度,功率最高190多不到两百瓦 放进水里到达200度后拿出来五六秒升温到300度。 右边从上到下是电压、电流、功率,一开始还真没看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有8m限制?你们都咋整的?传授一下

8m还不够2分钟视频吗200m都够一部电影了,手机h264编码,480p就行,低码率,如果手机拍出来较大就用pr剪辑压缩一下,在线压缩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8m还不够2分钟视频吗200m都够一部电影了,手机h264编码,480p就行,低码率,如果手机拍出来较大就 ...

480p?分辨率太低了,细节看不清了

网友C:
能发视频?好神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480p?分辨率太低了,细节看不清了

一把烙铁烧水还要啥细节,以前的视频都这个分辨率传,细节还凑合能看清的,分辨率高了就得进一步降码率,到时分辨率上去了细节照样和480没区别甚至更差,8m要么低码率要么低分辨率要么低时长,你需要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发视频?好神奇

嗯,我也是今天刚发现的,网站后台还挺强大的,有些bbs就不支持

楼主:
1080p@30帧,2分钟视频,都用pr处理,转H265编码只要5m,转H264要161m,差距悬殊。

楼主:
最佳观看方式是手机点播放,然后不要点右下角那个放大,直接2个指头在画面上zoom放大到满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