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开卡失败,大神请指教

楼主(2022-08-10):
IS917加单贴闪迪15059-064G颗粒,读取坏块闪退,擦除也显示SCAN TABLE FAIL!,是软件问题吗?请大神指教,或提供一下可用软件。
跳线去R6.R7.R11,跳R10,应该没错吧

自动识别和指定颗粒都一样

楼主:
会不会颗粒方向贴反了呀?

网友:
我的开卡失败现在都不识别了

网友:
是软件问题,这是没有对应的量产芯片参数。

网友A:
用错量产工具了 917是分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错量产工具了 917是分版本的

不知哪个版本可以,能告知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哪个版本可以,能告知一下吗?谢谢!

IS917_2.11.02.55 这个最好用,但是对应颗粒有没有,可能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