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惨不忍睹的挂烫机

楼主(2022-08-10):
同事的,说一通电家里就跳闸,拆开后看了惨不忍睹,清理到中途才想起拍照。没有修的价值了,后来我把我家常年不用的挂烫机送给他了

网友A:
  这种东西  加农夫山泉   一点水垢都没有  ……

网友:
看到挂烫机我就感觉不好了,这东西95%以上,都是加热锅生锈坏掉,要修只能换加热锅,没有任何别的办法

网友:
得到矿物质若干

网友:
发热器件是什么?

网友:
门口邻居家的,也是一插电就跳闸,打开检查,跟这个一模一样,最后深水宝买个加热锅换上,完美复活。

网友:
这东西为什么不像烧水壶那样用一个不锈钢壶体盛水

网友:
铸铝直接接触水后又不及时清理,慢慢腐蚀成为白色氧化铝出口喷出来,时间一长就穿了。

网友:
挂烫机都这样

网友:
是一次性的吗?

网友:
看来需要经常用柠檬酸除下水锈

网友:
这玩意当初设计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想的,时间一长全是水垢,什么牌子都一样。

网友:
没有看说明书使用就是这样的,每天使用的话,最多就是十几天成这样。挂烫机说明书已经强调不能使用自来水,必须使用纯净水或者蒸溜水。

网友:
这东西本来就是用纯净水的,

网友:
这东西最好用纯净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  加农夫山泉   一点水垢都没有  ……

不是应该加蒸馏水吗?

网友:
真的是 惨不忍睹.

网友:
这东西最好用纯净水,使用完了,记着把水倒出来,最好把盖子打开,里边要晾干,免得腐蚀加热盘,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
这东西就是要喝纯净水或软水,挂烫机设计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想的,不用不锈钢发热盘。

网友:
挂烫机看着体积很大,实际上结构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