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夏科USB3.032GU盘插入无响应 该如何恢复?

楼主(2022-08-10):
U盘是918主控,TLC颗粒,之前看网上那些U盘做游戏机盘做过一次镜像,后来恢复成U盘后插入电脑,就出现卡死,chipggenius无响应读不出主控,量产软件也无法使用

网友:
接口坏了吧

网友:
有盘符出现,接口肯定没坏,U盘需要重新格式化或者量产。

网友:
我有个U盘也这样,关注你的结果

网友:
短接任意两个DATA脚上电,认盘后松开,主控端或者tosp48焊盘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