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二极管+保险管的防反接电路

楼主(2022-08-10):
坛里的大神们,我想在充电器(明纬改的可调电源,最大功率350W,最高电压70V,最大电流13A,不能超功率)的输出端加装二极管+保险管的防反接电路,按照我这个充电器参数,怎么选取二极管和保险管呢?

网友:
1N5408和3a保险管就行

网友A:
等等。。。你说的是充电器??????
充电器不能这样简单加哟,要有防反接电路才行,

补充:你还是按二极管加吧,仔细看看你这个还是电源,输出端反并二极管保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等。。。你说的是充电器??????
充电器不能这样简单加哟,要有防反接电路才行,

是的,就是明纬S350-27改的可调电源,准备今晚加装保险+反接正负极二极管的方式,用来作为防反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等。。。你说的是充电器??????
充电器不能这样简单加哟,要有防反接电路才行,

老铁,再问您一下啊,我能不能反并10A/1000V的二极管+3A或4A的保险管呢?因为听别人说,万一真的用作充电器时,电池接反之后,过流太小的二极管也会烧坏的

网友B:
二极管能防反接?你在想想看电池接反了二极管是不是刚好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能防反接?你在想想看电池接反了二极管是不是刚好导通了

二极管反向并联在输出的正负极,再在输出正极靠电池这边串联一个保险管,电池接反后,电池-二极管-保险3者形成短路,烧掉保险管,就能保护电源的后级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