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BB双贴15139-128G,恐怖的温度贼烫手

楼主(2022-08-10):
之前买的一片3280双贴死活缺1CE,前两天重新买了一片终于是正常了
15139贴is903写入虽然速度能够达到180,但是制作pe盘进pe会卡死
也是头一次发觉恐怖的温度,贼烫手
贴3280虽然写入降低到了140,但是对比IS903,顺序读取从200飙升到398
至于温度还是挺恐怖的,所以上了CNC外壳,安排上导热贴
同时容量从is903满容260G降低到了230G,对不同主控还是不是特别了解
以下是3280测速

网友:
以凉快为目标的话,你可以试试安国89103,不过89103的性能肯定是比903和3280差的,因为只支持4CE,也只能单贴15139,而且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支持,量产工具flash列表里有的也不一定支持,20nm海力士、20nm的intel\镁光、19nm的东芝\闪迪确定不支持。15nm的东芝\闪迪、16nm的海力士确定支持。
15139是15nm的,如果它列表里有15139的话应该就可以用。

网友:
89103的话速度还不如UP3092251-09的固件里几乎啥闪存都支持,就看工具能不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