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维修人的噩梦~~!微软surface拆屏钣金修复耳机插口!哑巴修好成聋子了l

楼主(2022-08-10):
单位人员离职交回的设备,微软surface,拖拖拉拉一个星期才交回来~拿到手我就发现不对劲,电源一看就是后配的,一个角整个摔凹进去了,耳机插口也变形了耳机插不进去,好在还能点亮使用。怪糟践东西的,得空给它整整吧!听说这玩意儿是电脑维修师的噩梦,设计相当随意,也不好拆,先试试吧、

网上看了教程知道里面都是泡棉胶粘的,买了工具,直接热风枪加热屏幕边缘开始划~~~

费了半天劲终于划开了,咦~~这玩意儿之前像是被人干过,我记得排线上应该有防磁罩才对

挑开两个排线,屏幕下来了

里面的双面胶贴的,肯定是让人干过了,弄坏了找人修的

艰难的除胶过程,就这样吧···

开始用工具凿变形的部位,看材质应该是铝合金的

感觉自己钣金的还不错,凿的还挺圆,试了试耳机插口能插进去了已经

粘上新的双面胶固定

按回屏幕开机亮了,怎么还更新上了

对好屏幕缝在用热风枪吹一圈按一按····喔CA~怎么触摸屏没反映了,检查了下,按的没问题啊!我还粘了两个高温胶带固定。

算了!去它的吧~累了~~!毁灭吧!!又不是不能用,装上键盘完活!

恩··行了·还不错能用,这玩意儿,要不是领导喜欢我肯定是不会买它的,呼贵的,慢死,还没法升级,这个键盘还是绒面的谁用完了两块大黄印,擦都擦不掉···end

网友A:
公司真舍得,给员工用这么贵的电脑。

网友B:
坏了就换,谁让你修了?

网友:
就知道最后不是屏话就是触摸坏,这机器真的修都不想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真舍得,给员工用这么贵的电脑。

这玩意儿你觉得有多少是个人购买的。大冤种么···要不是就是女的买

网友C:
加上键盘不就一笔记本,直接入笔记本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了就换,谁让你修了?

这不还是看不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上键盘不就一笔记本,直接入笔记本多好

外观精致高大上,在外出携带,会议记要还是很方便的,唯一不足价格偏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还是看不惯么

微软倒闭了,你要负全责

网友D:
以前看过拆机,SURFACE粘屏幕这个胶带挺厉害的,视频演示能粘着5kg的东西提起来,你用双面胶比较容易翘边吧。

网友:
百闻不如一见,果然难修

网友:
申请换一个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真舍得,给员工用这么贵的电脑。

感觉几乎都是公司买或者可以报销的那种

网友E:
都是为了便宜吗,卡扣,胶布。用螺丝的好少了

网友F:
这个是surface哪代,我原来有个一代surface pro,其他都好,就是屏幕太小了

网友:
一边电吹风吹,一边用美工刀慢慢的小心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看过拆机,SURFACE粘屏幕这个胶带挺厉害的,视频演示能粘着5kg的东西提起来,你用双面胶比较容易翘边吧 ...

我换的就是买的修手机那种黑色双面胶,很多您了还有点过期,粘性不强了。能粘上不掉下来就行吧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surface哪代,我原来有个一代surface pro,其他都好,就是屏幕太小了

pro4代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为了便宜吗,卡扣,胶布。用螺丝的好少了

反正看着挺没品味的,也没有考虑到维修,乔帮主不是说过微软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