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户光纤的光衰是不是越小越好?为什么朋友光衰只有-10db我的却有-29db呢:(

楼主(2022-08-10):
朋友的光纤接个分光器,还可以用,
我的光纤接分光器后,光猫直接不能拨号
这可咋办
正在考虑装2个宽带呢

网友:
光衰应该就是越小越好啊,家里宽带掉线过几次,打了客服维修电话,上门第一件事就是测光衰,最后都是入户前的那段有问题。
不记得光衰多少是正常范围了,跟入户强度也有关系吧。

网友:
打电话报障就行了...

网友:
局里可以调节光功率的,这个就不用你瞎操心了,交钱下单才是你应该考虑的事情。

网友:
-29db   衰减 太大了

网友:
现在还想着多拨?都给你绑定机子和光纤端口了,机子还可以复制一下,端口你总没办法吧

网友:
我的-26网通主动给我打电话要上门维修。

网友A:
-29db是低了点

一般1:64的分光器就已经是-18个db了 算上三个接口(PON口到分光器、分光器出口、ONU入口)的损耗-1.5个db(每个接口各0.5个db)那就是-19.5db了 还不算光纤损耗 入户要-10db 那PON口发光得9.5db以上了

网友:
保修就行啦

网友:
打10000号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db是低了点

一般1:64的分光器就已经是-18个db了 算上三个接口(PON口到分光器、分光器出口、ONU入口) ...

PON口发光一般是几db呢?

网友:
有门限的,不一定越强越好。普通家宽在-17到-27范围内都是正常的

网友B:
前几天我的宽带能拨号,就是无法上网,后来维护的来一测—40DB跳动,后来查了下中间段给别人扭了个弯衰减大了,而且两边都是冷接,当时看到我郁闷的说怎么现在还冷接头,维护就说我懂个什么,听的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据我了解现在都是热接了,他还不耐烦的说就这样的,后来给我骂一顿才说热熔机没带,他还真当我什么都不懂似的,最后还是在原来的两芯光纤线换了另外一芯冷接应付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我的宽带能拨号,就是无法上网,后来维护的来一测—40DB跳动,后来查了下中间段给别人扭了个弯衰减大 ...

我家电信冷接的,已经六年了,不动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也不是越小越好有个范围的

网友:
基准是什么?1mW?

网友:
引用 楼主:
PON口发光一般是几db呢?

PON口我看到过3dbm的 最高能多多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PON口发光一般是几db呢?

现在OLT的PON口出来基本上是5DB左右

网友:
这个光纤头以前是冷接头23,找电信的来换了下热熔接头才21。

网友:
冷接和热熔光损差不了多少的,主要是冷接的头子熔易坏,导至多次上门维修,所以三家都要求热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