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一个大有的20v 2.5电池

楼主(2022-08-10):
大有20v工具的通用电池,海四达2500的电池,手里没有内阻仪等设备再没进一步研究。做工中规中矩,就是不知道这个电芯耐用不,如果能用三星30Q或者索尼vtc6就完美了。

网友A:
太贪心  只能自己改  ……

网友B:
它如果用索尼vtc6,价格是现在的2倍,你还会买吗?你还会认为完美吗?

友情提示电池价格:索尼vtc6价格是几十元一颗,海世达 是几元一颗。

网友C:
价格*3 有可能给你三星……

网友:
我的也是海四达的

网友D:
这电池总比自己零买组装的好,只是电池能买10节的,就不要买5节的,5节的放电电流大,电池寿命会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贪心  只能自己改  ……

先用吧,说不好电池没坏机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如果用索尼vtc6,价格是现在的2倍,你还会买吗?你还会认为完美吗?

友情提示电池价格:索尼vtc6 ...

也是哈,一颗电池顶两个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总比自己零买组装的好,只是电池能买10节的,就不要买5节的,5节的放电电流大,电池寿命会缩短 ...

4.0的太重了,这个就轻一点,这电芯便宜,换了换电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3 有可能给你三星……

有三星25R的版本,贵了一倍

网友E:
我的海四达是橙色外皮,现在都改成紫色了吗?

网友F:
我有几个5.2的大有同款的自己没拆过,充满电量了下电压20.98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海四达是橙色外皮,现在都改成紫色了吗?

容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几个5.2的大有同款的自己没拆过,充满电量了下电压20.98伏

5.2以前的版本应该是三星25r

网友:
想当初大有红标的电池都是三星的

网友:
海四达挺好,比三星的好用,比索尼差点。

网友:
想看一下这个保护板5串的是什么做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
先用着 等电池不行了 再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