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电瓶车问题!是换一个电瓶还是再换一辆车

楼主(2022-08-10):
     一年半前,花了1200元购买了一辆爱师的二手电瓶车,原车主跑外卖的,只跑了2200多公里,车子摔过,塑料件有修补痕迹!主要成色新(用了三个月),发票显示价格2300多元,前后碟刹。买了后发觉舒适度差,电瓶也没有新车跑得远。      现在骑行了一年多,共历时11200公里,电瓶只能20多公里了,担心哪天把自己仍在路上。是换一个电瓶还是再换一辆车!如果再换一台二手诚信新的雅迪,爱玛,台铃之类的60V20A,大约要贴2000元以内(原价3500左右,跑了3月左右的车),也有可能1800以内;如果换新的台铃标兵72V23A石墨烯,要贴2900元,平时上下班用15公里的车程!

主要想舒适度好点,耐用点,车型我自己喜欢骑运动款,男士,个子高点。但好像现在的都是都市版的那种!
    或者哪位推荐个实惠质量好的品牌?

(2)其实还有一辆雅迪的,电瓶都换过三次了,前后碟刹!也没有啥毛病,老款,车大灯不是LED的,晚上基本路黑看不见,塑料件都皲裂了,也不坏,前后碟刹,换电瓶的说的这次换完电瓶建议换新车了,对了,有个调速当开关坏了,现在锁在2档,修车的都说没有必要再换这个配件,
是两辆车一起换新车,还是?

网友:
我觉得小电驴跑10KM以内还比较方便,你都跑15KM了...

网友:
网上说小米的不错。

网友:
卖废品然后买新的吧,老车问题多了修修补补麻烦还费钱。

网友A:
默默看了眼自己09年买的伤痕累累的电动车

网友:
怕麻烦,还是选一个品牌的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默看了眼自己09年买的伤痕累累的电动车

关键爱狮的舒适度太差

网友B:
两台卖掉,贴几百块换一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台卖掉,贴几百块换一台新的

关键需要两台,买什么的最划算,性价比好

网友:
我们这挂牌了,没有脚蹬子电瓶车3年强制报废

网友:
我贴了2500左右,换了个哈罗的锂电款,店家说能跑60+公里,我每天来回合计15公里左右,基本也每天晚上定时充一下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需要两台,买什么的最划算,性价比好

这个就得靠你多跑几家实体电动车店,自己上手对比哪个合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需要两台,买什么的最划算,性价比好

买电动车一定要自己去试驾
电动车不像汽车座椅可调,每个人的身高体型都不一样,别人说好的不一定适合自己,坐姿不舒服长时间骑行会很难受的

网友:
改一套锂电要3000多,我也纠结很久了,用罩子套好先放车棚子了。铅酸一年一咣当。现在骑新国标。别的新国标都能调速,我这个爱玛慢如蜗牛,#¥%……&*

网友:
我感觉还是老车好。新能源那是个p。还有脚蹬子

网友:
9号b110p 30A电池,解速后速度50多点,续航50多点,冬天冷40以上,50公里以内。就是腿短的点不着地。

网友:
电车就是续航是个问题。

网友:
喜欢折腾的购一半成品车架总体,把原来的轮胎,电机,控制器等拆了装在半成品车上,等于又有一辆新车了,还增加了自己动手能力

网友:
我家也是换了2台新的台铃,48V20AH的电池,感觉还蛮耐跑的,充满电一天之内跑过80Km(手机导航计算路程,因为是熟路,小车打表测试过,实际路程差不多,来回共计80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