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S9601主控的HDMI切换器求修理思路

楼主(2022-08-10):
某一日突然挂了,无输出,LED指示灯不亮D4/D7的负极有4.7V
CIR1红外管Vcc和Output都是4.7V
小白选手,其他啥都不会

网友A:
量那些有什么用?量主控供电啊。不是供电话就是主控坏了。先把主控加焊一遍再测更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那些有什么用?量主控供电啊。不是供电话就是主控坏了。先把主控加焊一遍再测更好点 ...

估计楼主做你所说的有点难度,我看还是买新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那些有什么用?量主控供电啊。不是供电话就是主控坏了。先把主控加焊一遍再测更好点 ...

国产仿制芯片 连个spec都查不到
量了下 好几个脚有Vcc

网友:
这东西我有一个,一直放在箱子里,用不上.他是这样的应用场景:
显示器只有一个HDMI,如果显示器同时连主机和盒子,有这个切换器就很好用,不用反复插线.直接切换就可以.
我买了之后,还没用,就搬家了,用不上了.

网友:
谢谢楼主拆解这东西还是换新的不好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产仿制芯片 连个spec都查不到
量了下 好几个脚有Vcc

一般主控供电都是过DCDC的啊,找DCDC的资料总好好啊,再不行看线路啊,一般都是大电容的旁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做你所说的有点难度,我看还是买新的简单。

做不做得到另说,回帖咱还是要认真回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主控供电都是过DCDC的啊,找DCDC的资料总好好啊,再不行看线路啊,一般都是大电容的旁边啊 ...

16年硬件改行做软件了 基本上全忘光了

网友C:
万用表一边接地,一边接L1的一端,,
如果有3.3 或1.8V的电压,,说明电压正常,主控挂了没得修

网友:
如果没有3.3 或1.8V的电压,,可能是U4坏了,还有救,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一边接地,一边接L1的一端,,
如果有3.3 或1.8V的电压,,说明电压正常,主控挂了没得修 ...

也有可能是主控虚焊,这种东西散热一般都做的很差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插座边上的5脚的就是电源芯片

网友:
想要修得快,先换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