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烙铁头

楼主(2022-08-10):
国产的烙铁头校准温度显示错误,445摄氏度的校准点到不了,用内阻仪烙铁芯的阻值8.72 ,8.12 ,8.64欧,之前用万用表测的阻值不准,有的可以校准!原装白光的买了两个就烧了,用着用着就不能热了!

网友:
自用的话没必要那么精准吧。我是用国产头,反正便宜,也不见得有多差,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A:
原装白光烙铁头, 也烧了两个.
一般都是里面的线断了, T12就是这点不好, 那个线太细了, 厂家故意这样做吧.

网友B:
消耗品设计 到时间了就换新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装白光烙铁头, 也烧了两个.
一般都是里面的线断了, T12就是这点不好, 那个线太细了, 厂家故意这样做吧. ...

电压用低点能增加寿命。T12除了开机或烧水,功率不会超过30瓦,24伏供电有很大富裕,但是电流有很大冲击,电压降到19伏寿命好很多,平时使用,输出功率由烙铁头热阻限定住了,不会有啥分别。电压高于24伏,寿命短可以预期,本来不是那么设计的。

网友:
T12烙铁头,遇到好的真心抗用,运气不好说坏就坏

网友:
烙铁芯的阻值有12欧,阻值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消耗品设计 到时间了就换新的了

烙铁头就不是给你用一辈子的。这点好像也无可厚非

网友D:
正好升级换代到jbc

网友:
西安黑金刚k头,实测内阻7.55欧,4线内阻仪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好升级换代到jbc

JBC的烙铁头寿命比不上T12的,我手上坏了3根原厂全新JBC烙铁头了,都是头部腐蚀内空了,T12
才坏了一根二手白光的,这个是头子外部腐蚀的快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JBC的烙铁头寿命比不上T12的,我手上坏了3根原厂全新JBC烙铁头了,都是头部腐蚀内空了,T12
才坏了一根二 ...

jbc头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用低点能增加寿命。T12除了开机或烧水,功率不会超过30瓦,24伏供电有很大富裕,但是电流有很大冲击 ...

学习了!我也不追求24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