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4V苹果圆形电源

楼主(2022-08-10):
拆了一个24V的苹果电源,想调整到15V来使用,可20V以下输出电压就会波动。电源控制芯片是上面16脚的 DAP001。网上查不到此芯片资料

网友:
24V电脑用的?

网友:
1999年的产品?

网友:
看这个字体应该是很久之前的产品了

网友A:
DAP001是台达电源惯用的方案,以前笔记本电源很多都是这个芯片的,网上怎么会没有资料呢?

网友:
这是给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P001是台达电源惯用的方案,以前笔记本电源很多都是这个芯片的,网上怎么会没有资料呢? ...

DAP001网上能看到,就是找不到具体应用资料

网友:
苹果的做工真好。

网友:
各种型状的外壳都有可能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

网友:
PCB另一面看看

网友:
看上去像山上的

网友:
这怎么看着像山货

网友:
power adapter 充电器么

网友:
看着有年头了,像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