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开卡成功,但是跑圈不过,如何量产才能继承坏块

楼主(2022-08-10):
SM3268开卡成功,但是跑圈不过,如何量产才能继承坏块?
跑圈出错后打开量产工具看,坏块从36增加到140, 我设置了Prescan 高格, Pretest 选的 Erase Good Block + 55AA, 量产后坏块信息就都没有了。
有大佬知道该如何设置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prescan选low。。。
pretest选erase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scan选low。。。
pretest选erase all

谢谢,按你所说的低格了,跑了1个多小时,但是量产出来坏块还是36,跑圈也不过。
是这颗芯片不行了吗?

网友:
继承坏块不要勾prescan,pretest选Erase Good 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