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老式万用表测直流电压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2-08-10):
家里翻出一个老式万用表,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用
用这个万用表测1.5v干电池,接线柱和旋钮应该怎样配置?

接线柱应该是接1、3,
但是A旋钮和B旋钮应该怎么配置呢?
电压是看Ge刻度么?

网友A:
指针不是在那个位置的。

网友B:
旋钮顶上不有个向下的标记么,话说我记得这种老式的万用表是不用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钮顶上不有个向下的标记么,话说我记得这种老式的万用表是不用电池的?

用电池的 很多9V那种 有些表还是2组电池

网友:
表笔孔,1是测2500V高压的,2是测大电流的,3、4 是测一般电压、电阻、电流(好像可以)的。现在 测电池电压 的 档位没有拧错。
表盘,最外圈是测 电阻的,不同档位的 电压,电流,要看和档位数值有关联的那个刻度线,x50 x500的档,通常是看到头25的那条线,结果x2。X1,X10,X100的档位看到头是10的那条线,结果X0.1  X1   X10。。。。

网友:
旋钮没错, 表笔插孔应该是3,4,3孔为正极,表盘读数看不清,应该是25V或250V档位,如没有就是读取倍数档,如5,50,500,在心中自己移动小数点或除2

网友C:
测1.5伏干池,表笔插3、4,拔盘A就放在畋示位置,B不用管。
表针没调到零位,用表盘下面的一字口螺丝调零。
测电阻的话,先用上述机械调零,再,调好量程,短接表笔,用3和4之间的旋钮调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旋钮顶上不有个向下的标记么,话说我记得这种老式的万用表是不用电池的?

指针万用表,只有测电阻的时候用电池,其它的功能档位 是不需要里面装电池的,但是测得的结果会略高一点点,比如说直流电压,电流没试过。

网友:
6楼说的是对的,读数是250刻度再除以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1.5伏干池,表笔插3、4,拔盘A就放在畋示位置,B不用管。
表针没调到零位,用表盘下面的一字口螺丝调零。 ...

旋钮C和旋钮D都是用来调指针的么?这两个旋钮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这个表真的有年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钮C和旋钮D都是用来调指针的么?这两个旋钮有什么区别呢

好久远的指针万用表。这个C.D都是校零。其中C是表头校准。D是表笔相碰后欧姆档打到相应的位置进行置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针万用表,只有测电阻的时候用电池,其它的功能档位 是不需要里面装电池的,但是测得的结果会略高一点 ...

你确定不装电池能测电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不装电池能测电压么

能。电池只用于测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不装电池能测电压么

可以 黑表笔接-  红表笔接+,直流电源和电池 还有 交流电也都试过(档位 量程 必须要正确)。好多好多年(>25年)前试过。
指针表可以,数字表不行。。。。切记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针不是在那个位置的。

差那么多超出了机械调零范围了,大概率游丝出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针万用表,只有测电阻的时候用电池,其它的功能档位 是不需要里面装电池的,但是测得的结果会略高一点 ...

除了电阻档用电池其他都不用放电池。一节二号电池就能用X1到X1k档了。10k档是九伏也可能是十五伏的叠层电池,通过电池仓里弹簧片位置能判断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不装电池能测电压么

能测电压电流,切精度不受影响。

网友:
还是10元买个数字的

网友:
这不就是500表吗?我现在也在用。表针接+、*,也就是3、4,然后调整左边的旋纽至相应的数字,不就可以测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