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夏新蓝牙音箱拆解(AMOi K19)

楼主(2022-08-10):
这个音箱前不久朋友拿过来的,因为有LED显示时间温度所以比较耗电

面板显示时钟

交替显示温度

背面

底部铭牌

面板粘上去的

LED显示的

只有1个喇叭

一个喇叭位置是电池

标的是2500mah

π是什么牌子的?

这里有个像麦克风,可播放卡,可以AUX输入

网友:
这个小电池,不耐用啊

网友:
JL杰里   很常见的芯片

网友:
这个牌子 联辉科

网友:
廉价蓝牙音响用“杰里JL”非常多

网友:
菜单里能不能把灯关闭掉,会省电些

网友:
都是杰理主控,我有一只长条型外贸音箱,开机自己会说一堆英文,蓝牙连接成功也会说一句,没见有存储芯片,估计是杰理的蓝牙主控芯片内置了

网友:
这个夏新以前不是以前的那个夏新......

网友:
这个夏新以前不是以前的那个夏新

网友:
板子做工走线很工整

网友:
温度传感器·在哪

网友:
中规中矩 还不错

网友:
加几个电池

网友:
多媒体音箱,没啥用,看时间费电,听音乐没效果

网友:
能不能调整LED的亮度?能调就调暗点

网友:
还行吧 感觉比较工整

网友:
国产小音箱方案就是喜欢搞些语音提示,使用上不胜其烦不胜其烦。。。

网友:
空间这么大 加电池吧

网友:
那么多的LED~长时间~那么一小个电池...
电池不耐用~太正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