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190w充电器拆解:DEVON 5339-LI-20F

楼主(2022-08-10):
先把电池给拆了不过瘾又把充电器拆了,一百三买的全新,这做工算是对得起价格吧,不能和进口品牌比,他们的充电器这个档次的六七百,相信国有品牌要是能卖500做工用料也不会比他们差

网友:
这个样子很好了

如果输出再加一个滤波电感  那就完美 ……

网友A:
这款快速充最大的缺点就是噪声太大。2个小直径的风扇呼呼的猛吹,大有应该改进一下,用一个大直径的风扇,降低转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快速充最大的缺点就是噪声太大。2个小直径的风扇呼呼的猛吹,大有应该改进一下,用一个大直径的风扇, ...

感觉影响不大吧,毕竟充电时间快,半个小时就充满了

网友B:
其实大有那款快充速度也挺快了,相对对电池也是一种保护,总感觉闪充充电电流过大对电池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大有那款快充速度也挺快了,相对对电池也是一种保护,总感觉闪充充电电流过大对电池不太好 ...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是使用量比较大还是快充方便吧,电池价格不贵,两年换一次也行

网友:
就这点玩意儿还卖130。30块钱足够。

网友C:
这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这个闪充我买了两个,75W快充一个,我觉得100多还是值得的,有专门给电池降温的风扇风道,这个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快速充最大的缺点就是噪声太大。2个小直径的风扇呼呼的猛吹,大有应该改进一下,用一个大直径的风扇, ...

这两个风扇 一个是 电源板的散热  一个是电池风道的散热。各有分工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看起来还可以

充电很快,4.0的电池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