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PCL MK4英国品牌铝合金外壳胎压计拆解

楼主(2022-08-10):
车辆出厂自带胎压监测,每次看到胎压数字差异就不爽,买了两个进口品牌指针式发现不满意,因为刻度太大了,只能估计大概。
最终看着不爽忍不住还是买了一个据说汽车胎压计第一品牌,中国制造,到手只能开拆,拆了发现花冤枉钱了,有点感觉不值,有点侮辱智商,主要看到牛屎芯片。
因为是铝合金壳体,表盘是厚塑料,这玩意正常用十几二十年都不会坏(至少厂家为长久使用而设计,安装两颗1.5v aaa电池)。
拆开过程有点繁琐,要撕掉显示屏上下贴子,里面有两个一次性卡簧片,只能爆拆,不拆电路板拉不出来,下面还有两个内六角螺钉。检测传感器看着太简单,工艺也一般,拆的没意思。淘宝再买卡簧片还原淘宝买的m3x9平面卡簧片装上后恢复原样,贴纸拆变形了,里面有灰也懒得再拆开了

刚到手还没用就拆了

网友A:
看做工用料还不错的,要是200元以内就值,再贵就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用料还不错的,要是200元以内就值,再贵就不值了

400+买的 到手未用先拆

网友:
有钱人的生活我无法评论

网友B:
在数码之家只要不是堆满料的都是不值得,就好比买东西同价格越大越划算。
以前去过的雷车4s店就是标配这款,贵的东西不一定好,但是好的东西一定不便宜。

网友C:
买个SMC表头应该精准度更好吧

网友:
牛屎也不一定说不好,大批量才能用牛屎,楼主确实有钱哈哈,新的就爆拆了,我一般过保才会拆

网友:
楼主确实有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个SMC表头应该精准度更好吧

smc那种表头二手超便宜,30还包邮,精度也不差。
你的想法我也有过,问题是,这玩意是胎压表,smc表头要同等使用,管头,阀门,电池,一套折腾下来,,,不现实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c那种表头二手超便宜,30还包邮,精度也不差。
你的想法我也有过,问题是,这玩意是胎压表,smc表头要 ...

买个普通气枪装上不就完了,电池用块锂电随便弄个升压电路  或者直接用纽扣电池  家用测量的时候按一下也不耗电本身电流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c那种表头二手超便宜,30还包邮,精度也不差。
你的想法我也有过,问题是,这玩意是胎压表,smc表头要 ...

可以考虑做一个壁挂自动充气机,今天又发布这品牌拆机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189

网友:
东西是很不错,但价格也挺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数码之家只要不是堆满料的都是不值得,就好比买东西同价格越大越划算。
以前去过的雷车4s店就是标配这款 ...

哟,你还活着呢?,很久不见你冒泡了,

PCL的东西斗不便宜,手持液晶表400左右是正常价

网友:
楼主确实有钱哈哈,新的就爆拆了,我一般过保才会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买的 到手未用先拆

楼主真舍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