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ONGLE SRA-05VDC-AL小继电器拆解

楼主(2022-08-10):
没注意看尺寸,好小,黑色那个

网友A:
高清!
那种水晶灯分段器都是这种小的

网友:
国产品牌 松乐继电器

网友:
松乐继电器质量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清!
那种水晶灯分段器都是这种小的

分段器、遥控灯具等大都是12Ⅴ的,这种5V的少见,以前在小孩子坐的玩具车控制板见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段器、遥控灯具等大都是12Ⅴ的,这种5V的少见,以前在小孩子坐的玩具车控制板见到过。 ...

结构一样,只是电压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