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米家互联网变频空调WIF离线I故障

楼主(2022-08-10):
家里的米家互联网变频空调靠WIFI与手机相联,才能使用米家APP对空调各项功能进行操作,前几天该机WIFI突然联不上手机了,试了重置等也联不上。今天有时间,就拆开内机外壳,WIFI模块首先出现在眼前,于是就拆出WIFI模块检查,给模块通电手机就提示是否连接米家空调WIFI,说明该模块正常,问题出在主板那边,于是拆下主板,仔细检查发现连接WIFI模块的插头已经松动,重新插紧后把主板装回去试机,这时WIFI正常了,原路装好外壳等,维修结束。
空调正常工作时

前几天该空调WIFI突然离线,试了重置等都无法恢复正常

今天开拆

首先看到的是WIFI模块,就把它拆下来检查,橙色插头就是连接WIFI模块的

给模块通电,手机提示是否进行WIFI连接,说明此模块正常,问题出在主板上

只能拆出主板了

橙色插头就是连接WIFI模块的,此时可看到插头是松动的,这也说明米家的生产线人员的素质不高,防松动胶没有点到插头连接位置,这是造成故障的主要原因

米家这块主板是长虹代工的,整体来讲做工用料是不错的,但就是工人素质差,防松动胶没有点到位,造成了不必要的故障。

手机终于不显示离线了

正常操作界面

网友:
问题出在主板上

网友:
大家评论一下,这种故障应该算保修吗?但是维修人员上门直接说主板坏了怎么办

网友:
不能用遥控器控制吗?只能用app?

网友:
买这类东西,离小米远一点比较好。

网友:
厂家故意的哈哈哈

网友:
故障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电路板很有米家的特色,米家的空调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细节还要改进一下,点点胶就不会脱了

网友:
都是代工的

网友:
厉害了   这都可以自己解决

网友:
空调不是六年保修吗

网友:
这个插头也能松?长虹的烂货果然不怎么样啊

网友:
找代工,小米品管有待提高。。

网友:
前几年奥克斯 也犯过类似故障
主板12V插针从插头顶出来了,造成接触不良,拍两下就好
萝卜快了不洗泥

网友:
店里也用这款空调  我承认我是图便宜买的 当时 坛里有关于小米空调的拆解贴子买的 感觉还不错 的说

网友:
小米产品最烦的就是黑主板 修起来跑线路眼花

网友:
我用着好几台,还不错,互联网功能不要太方便~

网友:
变频空调都市海信 代工的

网友:
代工的有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