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K2p主板上电源芯片丝印A9AXQK,FF714F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2-08-10):
对地全短路

网友:
分别是
FR9885S6CTR
FR8205S6CTR
对地全短路可能性太小了吧,可能只是某个电容有问题
有帮到您请打赏点M币

网友:
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这款路由,应该很贵的吧,

网友:
B1的修过2台。都是电容短路。

网友:
哪个版本?估计是电容的可能性大,芯片都对地短路,可能性小

网友:
神机也有坏的时候

网友(2023-01-11):
用好久的路由器有点问题,先收藏了

网友:
电容怎么会短路呢?质量问题吗

网友:
这是电源转换芯片,一般是从12V转成3.3,5V还有其它电压的。如果同时对地短路,大概率是贴片电容有短路的了,测测哪个脚对地是0,可以用烧机大法试试,哪个电容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