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16元的福仪龙韵DM66万用表测试

楼主(2022-08-10):
经过简单测试,并对比ut890c(AD586基准校正过误差不会超过2mv)
最大的问题还6v档表笔反接误差大(越接近6v表笔反接误差越大),所以粗测无所谓,精测要看正值。10A电流取样用的贴片电阻(不是合金铜丝)所以大电流下取样电阻变大,测试值慢慢上升,冷却后能恢复正常。

网友:
无意冒犯,个人认为这种炮灰就不适合干精细活,摆正他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
真便宜,可以多买几个到处放着,随用随取

网友:
16块绝对可以了

楼主:
这精度对不起这做工

网友A:
不是39¥吗?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39¥吗?哈哈哈

赶紧撸一块,要涨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赶紧撸一块,要涨价了

谢谢分享,淘宝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淘宝没找到啊

拼dd 福仪

楼主:
引用 楼主:
拼dd 福仪

其中第一个选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精度对不起这做工

这做工挺不错啊

楼主:
希望有大佬研究研究,什么方案,如何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中第一个选项

已下单,貌似要拼单,不管了,先付16¥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挺不错啊

用料确实不错,外观手感很好,这价格绝对亏本活动

网友:
跟之前那个9.9的蛋型的伊莱科万用表一样的主控。

网友:
已经很准了。

网友:
第一次用pdd,没下app,早上显示免拼成功,难道是新用户特权哈哈

网友:
已入手一个,,,,

网友:
本就去玩具表,搞坏了就丢,连修都不用修的炮灰,多半转盘里就没打润滑脂,明天我的dm33应该就到了,到时候也发个测评,核心测试就是精度和温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料确实不错,外观手感很好,这价格绝对亏本活动

楼主多虑了,16元真就不会亏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