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几张摩托车启动电压电流波形图

楼主(2022-08-10):
第一张整体图,第二张运行时细图,第三张启动时瞬间峰值图,第四张无声启动整体图,第五张无声运行图,第六张无声细节图,以上是在无点火状态,电瓶为铁锂电池情况下测得的

网友:
为什么脖子不疼了,哈哈

网友A:
我刚才尝试着把我的显示器颠倒过来看图片,结果一失手,显示屏碎了,楼主,赶紧给我打钱,赔我的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尝试着把我的显示器颠倒过来看图片,结果一失手,显示屏碎了,楼主,赶紧给我打钱,赔我的显示器 ...

网友:
知识储备增加

网友:
我这个颈椎...

网友:
脖子不酸了,头也不疼了。

网友:
看看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哦,是倒的

网友:
启动瞬间100A,厉害!

网友:
歪了好半天脖子,总算看到最后。但是,我的颈椎............

网友:
是不是用示波器测试能反应真实最大电流,不会像万用表那样因为反应慢导致测不出最大电流?

网友B:
扫描时间跳短点看看,下次出个汽车打火波形图,我汽车充电器夹住时打火烧充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扫描时间跳短点看看,下次出个汽车打火波形图,我汽车充电器夹住时打火烧充电器 ...

电压拉的低,电流大,因为不致于,开关电源?什么电源上个图?

网友:
你这测试,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压拉的低,电流大,因为不致于,开关电源?什么电源上个图?

明伟改可调充电器,单独试短路不烧鸡0.02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时间跳短点看看,下次出个汽车打火波形图,我汽车充电器夹住时打火烧充电器 ...

波形是一样的,电流大了五六倍,大电流高带宽的电流传感器很贵,没这个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伟改可调充电器,单独试短路不烧鸡0.02v输出

前级有限电流的,所以不可能管子超功率,但为什么出问题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形是一样的,电流大了五六倍,大电流高带宽的电流传感器很贵,没这个条件 ...

用电流分流器,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流分流器,取样

被测线路任何改变影响测量的准确性,所以霍尔磁阻类间接测量是最合理的选择,当电流达到了600a,分流器影响就非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