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路由器,不用wan口,是不是就可以当交换机用?

楼主(2022-08-10):
最近夏天太热了,糊涂了。
路由器如果不用wan口,那么lan口是不是就可以当交换机使用了?

网友A:
要关了DHCP服务{:0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关了DHCP服务{:064:

对,这个是要关闭,谢谢

网友B:
我觉得关不关都无所谓吧,把第二个地址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关不关都无所谓吧,把第二个地址改一下

关了好,能确保在一个局域网内,否则相互访问比较麻烦

网友:
是的,都接lan口就是交换机

网友:
可以当交换机和无线AP使用。

网友:
没问题,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把DHCP关掉,如果是支持无线连接的路由器还可以当个AP使用,使有线和无线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C:
好像华为的路由不可以,其他的路由DHCP关闭,完全可以。

网友D:
直接刷错误的固件,WAN口也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华为的路由不可以,其他的路由DHCP关闭,完全可以。

别道听途说,华为的把自识别WAN口功能关了就行了

网友:
当交换机用就是关闭DHCP,即不分配IP地址

网友:
完全可以,最好关闭DHCP,同一网段。不同网段不关。

网友:
关闭DHCP服务就可以当交换机用了

网友:
这个交换机功耗大啊

网友:
完全可以,我就把淘汰的“300M“无线路由器当交换机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刷错误的固件,WAN口也能用了

还有这种骚操作?
这么说我常亮红灯的K2P可以直接当千兆交换机了?

网友:
我就是这么干的,主路由器连接进来的宽带,副路由器当交换机使用了,这样LAN口就够用了

网友:
没问题,我极路由4当打印机服务器接入主路由了

网友:
我的是路由器刷OP系统,然后在“接口”里把WAN连接删除,把WAN端口和LAN端口及无线全部关联在LAN连接下,再把DHCP关掉。LAN口地址设置为192.168.2.2固定地址(主路由为192.168.2.1)。这样设置后就是带无线功能的5口交换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