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隔壁小区一爱好者车库里的电动工具炸了!来了两辆消防车

楼主(2022-08-10):
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看到路边有2辆消防车正要离开,并且隔壁小区内院里站了好多人,应该是出什么事了,我就直接骑车拐进那个小区内凑个热闹看看怎么回事。
到跟前一看原来是这个小区内我一个认识的平时喜欢动手捣鼓的能人家车库里边着了,这个车库里边都是他平时做这做那用的工具,什么都有,当时着火的时候人还没在车库干活,是小区保安听着那发生了爆炸声,后来发现这个车库的门外冒烟就报了警,并通知了这家人来打开车库发现里边已经着了,就从保安室拿来灭火器给整灭了。还好火着的不大,消防队到的时候已经没有火了,登记下让那人签个字就走了。

着火的车库
我就问那能人啥情况,他说自己的两个电动工具,电扳手电钻什么的车库里充电,充的时间太长了就爆炸了。我又问他,电池是扳手原装的吗,他说不是,是自己在网上又单独买的。
唉,又是锂电池-——劣质锂电池惹的祸。

烧毁的椅子

烧毁的工具

还行,损失不大,烧了两个电动工具,一个转椅,车库内被灭火器的粉末喷的到处都是,幸好爆炸时人没在车库,幸好电扳手的电池威力还不算太大。
去年,我们这一个专门给外卖电动车充电换电的门市房里电池发生了爆炸,里边的两个人都没跑出来,全烧死在里边了,而且就是一楼,从里边到门口只有几米的距离。

拍几张照片,发个帖子警示宣传下。

充电的地方

爆炸的电芯

再此我也呼吁一下,请大家使用锂电池、锂电池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用质量不好,来路不明的东西。

为什么知名品牌的电动工具电池都是有协议的,保护板都是带控制器的,包括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控制器只要检测到电池组有问题就整个锁死不让再用了。

但看常见的,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工具、还有自己组装的锂电池包的保护板功能很简单,就是一个过充电、过放、温度保护,在电池内部电芯发生严重不平衡后,不能有效切断电路,还能继续充放电使用,起不到防范电池起火爆炸事故的预警作用。

总的来说还是成本与安全的矛盾关系吧,我们正处在发展中,不发达。

其它地方没事,全是灰。

网友A:
我对这类装电池的电动工具本能的反感,很多人我见的,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工程量,就是懒图省事或者装酷,普通螺丝刀拿手里觉得掉价,有电线的冲击钻说显得不专业,其实还是价值观发生了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类装电池的电动工具本能的反感,很多人我见的,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工程量,就是懒图省事或者装酷,普通 ...

抚摸党咱不说,但充电的电动工具确实是提高生产力啊,方便、快捷,这是不容否认。而且很多镙丝是需要冲击才能很快拆下来的,比如汽车发电机的皮带轮镙丝,一打就下来。
电动工具和普通镙丝刀都不能少。

网友:
消防灭火后,一片狼藉,不好收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抚摸党咱不说,但充电的电动工具确实是提高生产力啊,方便、快捷,这是不容否认。而且很多镙丝是需要冲击 ...

又不开是汽修厂,普通爱好者拆个机箱机壳啥的,哪用得到啥冲击,也不是开维修店,哪那么多业务量需要提高效率?

网友:
大电池的安全一直是需要很注意的

网友:
这车库家伙事好齐全啊,就差被子就能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抚摸党咱不说,但充电的电动工具确实是提高生产力啊,方便、快捷,这是不容否认。而且很多镙丝是需要冲击 ...

+1,用来吃饭当然是必需的,如果只是当宝供着还是算了吧...

网友:
加个定时器是不是好点,根据使用情况充时定个时。反正我的小工具都是定时的,包括电动车。

网友:
既然是个能人,买的电池质量好不好有没有问题都不知道。。。。

网友:
这哥们小区出名了,还折腾不?全小区反对他放电动工具

网友:
我对自己已经不放心了!

网友:
事主有心理阴影了

网友B:
这应该是电池包不规范引发的事儿。我之前有次回农村用电动工具,完了电池就开始充电了,放在墙上开槽的那种当碗柜的地方,结果走的时候忘记了,真忘记了。直到一星期后再次回农村,走到那里边上才看到电池还在充电器上,整整充了一个星期啊(电池是自己组装的3并大艺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电池包不规范引发的事儿。我之前有次回农村用电动工具,完了电池就开始充电了,放在墙上开槽的那种 ...

还好电池,充电器都过关,不然不敢想象

网友:
锂电池着火了不好灭
不能用劣质电池啊

网友D:
现在最怕是锂电池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或使用的时候容易出事,铅蓄电池比锂电池的要安全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电池,充电器都过关,不然不敢想象

不关电池充电器的事,过硬的保护板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电池,充电器都过关,不然不敢想象

两者只要有一个过关就不会过充,事实上就靠保护板和电芯,很多充电器其实没什么保护,输出电压大于电池最大电压1V以上
如果保护板没起作用,那电芯顶端的安全阀就是最后的保险,不管过充还是短路都会发热使电解液沸腾顶开安全阀断电
我去年拆过一个牧田款电池包,很不耐用,充电一会就满,于是拆开,结果15节电芯其中5节沙子,损坏的一节侧面爆开漏液,似乎爆开很久了,很庆幸没发生事故了,之后测试保护板没问题,然后买了一堆电芯全换掉重新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最怕是锂电池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或使用的时候容易出事,铅蓄电池比锂电池的要安全很多。 ...

这也是我得电动车一直用铅酸的原因,锂电爆炸的事故数不胜数,到现在我还担心家里放的18650电池呢,我在想要不要弄个铁盒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