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均衡板推荐

楼主(2022-08-10):
各位童鞋,如题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均衡板有没有使用效果好的推荐?已经购买过两款,但是都存在充电、放电不均衡的问题,现在用这个(下图的)是前几天才买的,充电有一只先充满并且电压无限升高,单独均衡充电后,放电另外一只电池很快放完保护,四只电池不管冲放电压都不一致。另外一块也是这样,4串3.7v的保护板就不会这样,各位大佬推荐下

网友A:
极空带蓝牙的试试

网友B:
你用的这个是被动均衡,不大好用。

网友C:
  这货一看就不是东西  ……

嘉佰达 蛮好 ……

网友D:
均衡电流太小。估计充电时候都还没均衡好就跳保护停冲了。如果真想追求比较好的均衡就买手机可调的板,改改参数能均衡好。然后还有,铁锂一致性本来就比较差。均衡好了用两下又不咋的了

网友E:
嘉佰达的性价比挺高的

网友F:
弱弱的问下,电动汽车,几十AH容量的电芯,均衡电流有多少啊?

网友G:
这家的主动均衡板应该是某宝最便宜的了,电流也大,精度可以,我之前买过4串3A的。这是铁锂和三元锂通用的,很多主动均衡板都是通用的,毕竟电容式主动均衡模块,是整体压差均衡。而那些便宜点的电感式主动均衡我不建议买,因为电感式原理是相邻均衡,启动电压要达到0.1v才均衡,如此就可能导致一个问题,4串最极端的情况就是3.7/3.8/3.9/4.0,并且效率很低,那电感烫到要起火一样,而电容式的几乎全程是冰冷的。

网友G:
当然。说到底,均衡只是辅助手段,本质还是得你的电池容量要一样,或者说几乎一样,电池组制作时,最好容量差不超过0.5%,内阻差不超过2%,并且在组装之前还要单独给每个电池充到一样的电压,例如统一三元充到4.15v或者铁锂3.6v,这一步叫人工均衡。对于容量差极大的电池,别说均衡板,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拉不过来

网友H:
均衡的关键是电池容量要均衡

网友:
首先电池一致性要好,尽量用底盘模组,串数高的话用蚂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空带蓝牙的试试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这个是被动均衡,不大好用。

基本用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一看就不是东西  ……

嘉佰达 蛮好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均衡电流太小。估计充电时候都还没均衡好就跳保护停冲了。如果真想追求比较好的均衡就买手机可调的板,改改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嘉佰达的性价比挺高的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下,电动汽车,几十AH容量的电芯,均衡电流有多少啊?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家的主动均衡板应该是某宝最便宜的了,电流也大,精度可以,我之前买过4串3A的。这是铁锂和三元锂通用的 ...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然。说到底,均衡只是辅助手段,本质还是得你的电池容量要一样,或者说几乎一样,电池组制作时,最好容量 ...

我用的是分容电池,开始是并联充电,串联第一次放电就出现很大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均衡的关键是电池容量要均衡

是分容电池容量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