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条音箱线的解法和同事争了半天也没谁说服谁,我们到底哪个是正确的?

楼主(2022-08-10):
同样粗细直径一样的2条音箱线,长距离传输近二十多米外的音箱。同事说按照下面图中两种解法其音箱线的损耗都是一样的。而我坚持要安装图片中下面第二种接法。我个人认为在前后两端都并联上接法损耗更小点。
我们都是菜鸟,请大神们给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用“镀金,镀银”的音响线损耗小!

网友A:
个人觉得图中两种接法音箱线的实际损耗是一样的。

网友:
你们的功放是高音喇叭吗?只有单声道?反正是并联,二个没什么大的区别。如果是大功率电力传输来说,可能一分路比二保险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图中两种接法音箱线的实际损耗是一样的。

我也认为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认为是一样的...

一种串接一种并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串接一种并接。

你仔细看,二个都是并接,很希其的。

网友:
不能说差不多,只能说一模一样

网友:
这是一种接法吧

网友:
楼主这问题,取消棒棒糖资质

网友:
感觉你说的前后两端都并联是为了减少线阻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必要(要是别的原因那就当我没说,后面的就不必看了),音箱线一般都是100-400芯的,可以认为每一芯都是一根导线,它们的组成方式都是并联的,各种绞并,各种神经线,各种圆线,各种方线但都是并联的......,而且第二种连接方式多了很多接插触点,也等于多加了不少接触电阻,一般来说只要音箱线材质和截面积满足音箱功率和摆放要求,那么连接方式只有一种:尽量减少使用线材长度,然后.......越过前戏------直怼,

网友:
实际应用时都是按上图接,,,木有见过按下图接的,,下图反而多了接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种串接一种并接。

You must be kidding me ...

网友:
引用 网友B:
You must be kidding me ...

I am not kidding...

网友:
怎么没有考虏立体声而考虑功粍。

网友:
一模一样,你太较真了。

网友:
双声道还是单声道啊,看起来好像上面的那个是两声道下面的是单声道啊不管哪个,这种音响线一般都不错,里面铜含量都不少,有些还有贵金属,都值不少钱

网友:
单声道功放推两个音箱吗?

网友:
我就会第一种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