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个维修插座,请大佬指导

楼主(2022-08-10):
幼儿园选手,之前一直偷懒,用个灯泡+鳄鱼夹组了个简易的维修插座,也是够用了,
最近正好有时间就想像样弄个维修插座,慢慢买齐组件,准备开干,先上个预想图,
把表头接在2P前面了,想着超电流2P先断开会不会保护下表头,也不知道有没有卵用,请大佬提提意见

补充内容 (2022-8-15 15:26):
27L完工成品

网友A:
能熟练的修理各种开关电源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必需品

楼主:
自己发现问题了,绿色切换指示开关本来是直通指示灯亮,串灯泡指示灯不亮,但是用这种两档开关,以图上接法,串灯泡后指示灯也会亮。只能换个3档的开关了

网友:
你的体积太大了,看这里--
打造一个多功能维修盒:电力监测仪+USB平衡充+信号发生器+音频寻迹+LED检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015-1-1.html

网友B:
感觉最鸡肋的是灯泡,能换其它合适的小体积不易碎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最鸡肋的是灯泡,能换其它合适的小体积不易碎的就好了

大电阻加小灯泡行不行?

网友:
这个不用太讲究的,顺便搞搞就可以了

网友C:
感觉把常电插座和保护插座用空开分开安装是不是更能防止误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把常电插座和保护插座用空开分开安装是不是更能防止误插

所言极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把常电插座和保护插座用空开分开安装是不是更能防止误插

也想过的,常电放左,保护插座放右,不容易搞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最鸡肋的是灯泡,能换其它合适的小体积不易碎的就好了

是的,占地大,易碎到还好,放防水盒里了
看那种220V的插脚卤素灯,体积小,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灯泡难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占地大,易碎到还好,放防水盒里了
看那种220V的插脚卤素灯,体积小,不知道行不行 ...

可以的,我用60W卤素灯和双86明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熟练的修理各种开关电源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必需品

我是菜鸟,从来也不用灯泡。基本每次修完电路就测量输入输出的电阻情况。

网友:
我的是没有常电插座,加了一个开关切换灯泡,防止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泡难买吧。。。

马家很多啊

网友:
体积太大了

网友:
灯泡大法,简单为美,空气开关有点多余,罗丝裸露,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最鸡肋的是灯泡,能换其它合适的小体积不易碎的就好了

我用30瓦电烙铁代替灯泡,恒流不冲击。

网友:
用卤素灯泡就行,加个电流表,修电磁炉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