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M302A纯净版卡刷语音固件

楼主(2022-08-10):
魔百盒系列M302A 安卓4.4.2  -S905L3AB纯净精简语音线刷包及教程,文中附固件下载链接,

一、固件特性:

1、极致精简纯净版,只带桌面和市场;

2、无线正常,带语音!其它系统优化,请自行体验。

3、刷机有风险,请谨慎操作,风险自负;

二、刷机方法:

1、打开USB_Burning_Tool线刷工具,加载固件,右侧两个擦除勾选与否都可以,点击开始!(如果是救砖刷机,需要勾选两个擦除,普通刷机可以勾选也可以不勾选)

2、双头USB线一头插上电脑,USB线另一头插到盒子靠近网口一端,盒子HDMI口插入 晶晨短接神器(某宝购买)此时盒子自带的电源上电,等到刷机界面出现“连接成功”,并开始走进度条刷机,等待刷机结束即可!

三、刷机固件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K8rJtrKXUaJnEv3arJHgQ    提取码:d57s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oNXUUMpN 密码:3g5rhc

网友A:
刷了之后,移动的那些东西就不能用了吧

网友:
S905L3AB还用4.4.2,好多软件装不上,都是在用9的系统了

网友:
写着卡刷,下面又是线刷界面,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之后,移动的那些东西就不能用了吧

是的。可以自由安装应用

网友(2022-11-27):
这个桌面好用,不更新、不流氓,比暴力桌面好太多了

网友(2024-10-22):
请问这是安卓4还是 安卓9的系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