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电信天翼看家摄像头求助

楼主(2022-08-11):
型号是sc103楼下上拆机图 芯片主控是海思3518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摄像头固件很难绑定,而且无法回看,排除TF卡的问题,用的是天翼网盘app才能观看,而且版本太新也不行,只能用旧版本的才可以使用,想问问这个能不能刷机,有看到ttl接口。

楼主:
上拆机图 顺序依次是正反面,马达,主控芯片,无线芯片,闪存和内存。

网友A:
打电话给厂家要

网友:
涂鸦款的不知道,海康萤石的都可以刷成普通版

网友B:
可以试一下,这些只要能用,基本上不考虑刷机升级

网友:
多谢拆解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一下,这些只要能用,基本上不考虑刷机升级

哪些?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给厂家要

这样可以吗?

网友C:
stc单片机用来作什么的

网友:
好像各大小品牌里面的电机都被正德垄断了

网友:
很垃圾的产品,厂商固件设计太多后门,导致芯片发热严重,app也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单片机用来作什么的

没看懂。。

网友D:
感觉做工有些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做工有些粗糙

挺重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