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代工cm201-2变砖求救

楼主(2022-08-11):
之前短接r37刷机变砖了,现在指示灯都不能亮,ttl线刷也刷不进,求高手指导,是刷机包没选对还是什么情况。图片和原能开机时的信息

网友:
找各种固件,继续刷

网友A:
接ttl能显示启动信息吗?能的话 就再找固件继续刷
如果不能,可能就要把emmc焊下来用编程器了,成本和时间都不划算,只能放弃当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ttl能显示启动信息吗?能的话 就再找固件继续刷
如果不能,可能就要把emmc焊下来用编程器 ...

已经补了接ttl的图片,你看下还有得救吗?

网友:
几十块钱重买一个,比折腾简单

网友B:
fastboot文件不对应,重新找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stboot文件不对应,重新找这个文件

有文件提供一个过来吧,谢谢

网友C:
我有自己改过的卡刷包,盒子送人了。文件有点大,不好传。可以用这里面的第三个试试。http://down.xiaobaishuaji.com/?p ... %E7%99%BE%E5%92%8C/视频参考别人的:http://haokan.hao123.com/v?vid=11450393541618759350

网友D:
这个不知道你的能不能用

网友E:
新版本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自己改过的卡刷包,盒子送人了。文件有点大,不好传。可以用这里面的第三个试试。http://down.xiaobais ...

我试试看,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知道你的能不能用

这个应该不行,我的是三代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自己改过的卡刷包,盒子送人了。文件有点大,不好传。可以用这里面的第三个试试。http://down.xiaobais ...

我的芯片是300h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芯片是300h的吧

第4个是300h的,不知是否适用。

网友F:
我发的没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发的没烧进去?

烧不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知道你的能不能用

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发的没烧进去?

也烧不进,无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版本的主板

是的,有这个板的包吗?

网友:
谢谢支持,可以的,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