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创久120不能格式化了,怎样开卡?

楼主(2022-08-11):
望大师帮忙看一下,怎样才能恢复正常使用,谢谢!

网友:
器件坏了吧。

网友:
Marvell好像也不好做量产

网友:
马牌开不了

网友:
1120 可以搜索一下 论坛里面之前有这个开卡的工具

网友A:
1120可以开卡的,不过我的三块都是开了不久又掉盘,不懂是闪存不行还是主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20可以开卡的,不过我的三块都是开了不久又掉盘,不懂是闪存不行还是主控不行。 ...

麻烦给我个链接怎样开卡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给我个链接怎样开卡的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52515-1-1.html
自己看

网友:
寿命到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