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当年非常非常贵的sony相机电池NP-FP50

楼主(2022-08-11):
在杂物柜翻出一旧电池,忍不住拆开看看。

1、外观标识。

2、全密封结构,用刀片在四周狠狠的划了几次,然后撬开了。

3、做工非常不错,毕竟当年好像是花200多元买的。芯片都不认识,只看到那个atmel好像是单片机。
没电了,试着外部充电激活几次还是没一点电,彻底报废,可惜了啊。

网友:
可惜了啊可惜了啊

网友A:
里面是不是两节18650大红袍啊?

网友B:
7.2V,找体积差不多的锂电池替换

网友C:
当年就是这个加密比较贵!别的也没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不是两节18650大红袍啊?

算是小红袍吧,,一节不到5号电池的2/3大小

网友:
索尼原装电池价格都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V,找体积差不多的锂电池替换

不折腾了,,相机都淘汰了,还要电池做什么

网友:
这个电池会不会也像笔记本电池一样,换了新电池还是会锁住用不了?

网友:
小红袍应该是三洋的

网友:
原来以为是软包电池,没想到是小红袍。

网友:
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当年是那么高贵神秘且价高.

网友:
换电芯可以么  会不会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就是这个加密比较贵!别的也没有什么

一致性特别好,nikon的单反,sony的摄像机电池,国产的扫地机电池,都买过国产的,无一例外出现单颗电池容量低导致电池组无法正常使用的现象!而原装进口的,10几年状态依旧,这就是差距

网友:
要是200多买的还不算贵

网友:
不好意思,叨扰大家了!

网友:
这是摄像机的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