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电脑不认CD-RW,CD-RW可以进出盘,光盘也转动

楼主(2022-08-11):
一台联想台式机,用CD-RW替换了原来的CD-ROM,电脑找不到CD-RW,无法识别。CD-RW可以进出盘,光盘也转动,一会儿就停了。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A:
查一下数据线,或者换一根

网友B:
删了驱动,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了驱动,重新安装

重新安装驱动,可以使用了。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数据线,或者换一根

检查了,线材没有问题。谢谢指导。

网友C:
有进出仓动作,有转盘,说明供电没问题,需要排查数据线了,最后再排查碟机本身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进出仓动作,有转盘,说明供电没问题,需要排查数据线了,最后再排查碟机本身的故障 ...

是这个思路。先排查了硬件,没有问题,重新安装驱动,可以用了。感谢指导!

网友:
老化了,换一个就可以读出来

网友:
驱动,驱动,驱动,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