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温州仪表厂500型万用表的怪现象

楼主(2022-08-11):
温州500的怪现象:
前提条件:
1  50ua刀刀压线
2  直流电压档几乎刀刀压线

怪想象:交流电压档50V档几乎刀刀压线,250V档左边(0-125v)几乎刀刀压线,右边(125-250v)电压逐渐增大,(如图市电用标准表测220V),测出了接近227V,请问如何调整?

网友:
拖拉机开起来兰博基尼

网友A:
???刀刀刻线????

什么意思??

电压高于220V很正常

网友:
一刀劈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刀刻线????

什么意思??

就是标准表测的25V,指针表指针正好压线(25V)

网友B:
刀刀刻线 是啥意思?市电 说是220V 但是 实际测量都比220V高一些,最高的都有240多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刀刻线 是啥意思?市电 说是220V 但是 实际测量都比220V高一些,最高的都有240多V。。。 ...

应该叫刀刀压线吧,我用胜利VC97和VC9804A+和温州500同时测量市电,数字表都显示220V,

网友:
“刀刀刻线”    是啥意思?我确实也看不懂。楼上也有几个人看不明白。是方言吗?  就算是  “刀刀压线”  我也不懂哈。

网友:
把指针打到底描述得这么清新脱俗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C:
不要发明些新词,书面表达很重要,让人看了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发明些新词,书面表达很重要,让人看了莫名其妙

网友D:
刀刀刻线比较新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刀刀刻线比较新颖~

刀刀刻线改为刀刀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