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科龙柜机空调故障,把温度打到最低,打强力运行电流忽高忽低

楼主(2022-08-11):
科龙空调把温度打到最低,打强力运行电流忽高忽低,从4a到10a就上不去了,然后就降下来,电流一直这样忽高忽低,运行室外清洁外机启动几秒直接停机, 奇葩的是在室外36/7度室内温度30度的情况下,居然能启动制热,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同样型号,没有你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应该打电话叫售后么???

网友B:
看一下启动电容是否容量下降。

网友:
看售后效果如何,等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启动电容是否容量下降。

变频空调

网友C:
应该是电脑错乱或复位故障,把插头拔下彻底断电几分种再试

网友:
我感觉第一查室内温度传感器,第二查是否有冰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脑错乱或复位故障,把插头拔下彻底断电几分种再试

这早就试过了,没用

网友:
打电话叫售后

网友:
电流不稳定,,,就按这个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型号,没有你这个问题。

你能夹一下电流看看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四通阀卡了?误动作了?

网友(2022-10-20):
引用 楼主:
你能夹一下电流看看是不是也这样

不开强力制冷根本到不了10A,最热的时候也就2千瓦,一级能耗就是这种情况,而且到后面还不断下降,有时会降到600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