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永久解决福禄克FLUKE319电池漏液损坏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22-08-11):
往电池金属片和外壳的缝隙里填充热融胶,以后电池漏液也不会流入主板上了。其它用5号电池的万用表也可以参考这个方法。

网友A:
这个要验证了才知道哦, 热熔胶不是很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验证了才知道哦, 热熔胶不是很稳定的

多少还是有些作用的吧。

网友:
未雨绸缪,干得漂亮

网友B:
漏液的电池只有二种,一是碳性电池,二是碱性电池,只要不使用这二种电池,就永久不出现漏液。

网友C:
我觉得AB胶比热熔胶靠谱,只是以后想拆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AB胶比热熔胶靠谱,只是以后想拆很麻烦...

就是考虑以后万一换弹片时为了除胶方便。

网友:
热熔胶时间长了会变硬,然后与壳体之间会有缝隙,漏液后顺着缝隙继续腐蚀,最好的方法是长期不用时把电池拆下来。

网友D:
不应该704硅胶吗,有弹性还不会老化,热熔胶时间一长就硬化碎裂!

网友:
这个位置填热熔胶不合适,因为电池连接触片在安装上主板时,它是有“让进”的,你这粘接死了,触片约等于直接“戳”在主板上。窃以为:不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704硅胶吗,有弹性还不会老化,热熔胶时间一长就硬化碎裂!

有道理,漏液的液体,自己会爬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一点点的缝隙。

网友:
9楼说的才是正确的姿势。

网友E:
我就不堵,漏夜了我直接换   哎    我就是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液的电池只有二种,一是碳性电池,二是碱性电池,只要不使用这二种电池,就永久不出现漏液。 ...

那就磷酸铁锂+占位筒?

网友:
4.5V改锂电很简单啊

网友:
应该用704硅橡胶。

最主要的还是定期更换电池,不管用没用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不堵,漏夜了我直接换   哎    我就是玩

有钱任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液的电池只有二种,一是碳性电池,二是碱性电池,只要不使用这二种电池,就永久不出现漏液。 ...

锂电池也不好说,主要是质量和做功,导致某些锂电池有极小的概率“爆浆”,就是内部正负薄膜被锂晶枝刺穿短路,

网友:
热熔胶冷了就太硬了,而且冷收缩很明显,填不住缝,我之前就想用704硅胶填缝,但是怕以后返厂维修时,厂家看到我拆过的痕迹不给修了。所以全部换锂电池算了,虽然锂电池也有概率漏液,不过总归远小于干电池

网友:
无用,时间长了电池连接片都腐蚀坏后还是会伤及主板,换大牌镍氢电池或铁锂电池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