蹭热度传播交流稳压器小知识

楼主(2022-08-11):
    近期稳压器较火,我把我知道的稳压器知识跟大家讨论,也可能避免大伙在采购稳压器上走了弯路。我这里简单把市面上常用稳压器分成低精度稳压器、高精度自耦稳压器、高精度补偿式稳压器三种。单相和三相原理相同这里就不例举了。借用图片说明:由于借用了网友@pupopp@士多店 的图片,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多谢!

1.低精度稳压器(精度大约±10%)
一般低精度稳压器原理如下图。它有一个变压器主体,一般为环形变变器或E形铁芯变压器。它用有触点或无触点继电器切换自耦变电器抽头来调节电压!它的精度很差,调整电压有咔哒声,输出电压是分段跳跃式变化。厂家也可能根据调整范围、精度的要求设计抽头的数量和密度,一般是4-5个抽头,这个原理图是5个抽头的。当接入上面两个抽头为降压,接入下面两个抽头为升压,接入中间抽头电压不变化。这种稳压器的响应速度要高于下面两种由电机驱动调压的高精度的稳压器。这种稳压器成本最低,价格最便宜。

    2.高精度自耦稳压器
    一般自耦式高精度(正负3%)的稳压器原理如下图,它内部有一个环形变压器,通过驱动电机连续切换输入电压在环形变压器的位置,它的最小精度分辨值为每个线圈电压,所以精度较抽头变压器的高很多。但是输入碳刷承担了所有的输入视在功率,且存在匝间短路(设计必须要有,不然会断电)现象,所以碳刷较容易烧损。使用这种稳压器,建议在使间隙时,经常清扫线圈上的氧化层和碳刷粉末,打磨碳刷至平整光滑,防止烧损线圈,延长稳压器的使用寿命。此稳压器价格适中,精度高,但响应速度慢。为了保护电器,一般会加入保护电路避免那种输入电压跳高的情形。

高精度自耦稳压器拆机图

    3.高精度补偿式稳压器
    高精度补偿式稳压器原理如下图,因为它有两个变压器,所以成本上高于自耦式稳压器。两个变压器一个是调压变压器,一个是补偿变压器。稳压电路根据输出电压与设定电压的差额,驱动碳刷马达在调压变压器上选择要补偿的电压,此补偿电压通过补偿变压器与输入电压的相量叠加来调整输出电压,这个原理可以比喻成成直流电压低时串入同向电池提高电压,电压高时串入反向的电池抵消输入电压从而降低输出电压。这个碳刷在工作环境上比自耦式变压器好了不少,仅承担了所需补偿部分的功率!所以寿命较长。不容易烧损。这种稳压器的响应性能和高精度自耦稳压器相当,也有防输入电压跳高的保护电路。如果是长期大功率使用建议买这种带补偿的稳压器。
    注:一般高精度的稳压器控制板上都有一个调节输出电压的电位器,如果感觉输出电压不满足要求,可过调整这个电位器来调整输出电压。

高精度补偿式稳压器拆机图

网友:
增加知识储备

网友:
知识储备增加

网友A:
不是电工学了也没多大用啊

网友B:
撸主竟然用了仿宋...

网友:
下面这个成本明显高出不少。。。。。。。。。。。。。。。。。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我家里由于个10kw的稳压器就是图1,最开始还以为是隔离式的。   后来了解到有交流调压器,可以调电压以为是隔离的,原来就是类式第二种的。

网友D:
讲解很到位,还有更高精度的稳压器,比如净化电源及CVT(价格最贵)

网友:
储备增加知识

网友:
学习稳压器知识,感谢楼主。

网友E:
5个继电器同时导通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竟然用了仿宋...

我比较喜欢仿宋体!

网友:
谢谢朋友的科普!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个继电器同时导通会怎样

不一样的烟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由于个10kw的稳压器就是图1,最开始还以为是隔离式的。   后来了解到有交流调压器,可以调电压以为是 ...

为了降低成本,绝大多数稳压器都不是隔离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工学了也没多大用啊

记住结果,如果要买稳压器就有用了,难道还要再请电工一顿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解很到位,还有更高精度的稳压器,比如净化电源及CVT(价格最贵)

已超出我的认知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