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两个二极管值正常的坏三极管

楼主(2022-08-11):
昨天晚上折腾了半夜终于找到48v的电源输出1v是哪里的问题了,元器件反复测量了几遍,数值差一点的都换了,直到用13009替换了这两个2sc3320输出才正常,用万能表二极管档反复测了几遍数值都是正常的没想到还是坏的。

两个都坏了,外表也看不出什么。

be极测量的数值挺正常,bc极的测量值。三个引脚正反测量了六次就两个数值挺正常的。谁还会怀疑他是坏的呢?

这个是测量的放大倍数值,昨晚上测试的还是5 6倍呢今天测试时显示一下就没有数值了,两个反复测试都这样,难道放了半夜都彻底坏了?
是不是该添新设备了,啥设备测量三极管场管的准确

网友:
晶体管测量仪

网友:
PE结523是正常的,但是出现411是不正常的

网友:
你这测量值还正常?!你找个正常的对比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A:
本来就是重点怀疑对象,先换个再说

网友B:
指针表的优势瞬间就体现出来了,这种情况用指针表就可以测出来。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我表示不明白

网友:
先换个再说

网友C:
应该是放大倍数没了。

网友:
要想检测晶体管软故障,必备耐压测试仪,一测一个准,晶体管的内部有变化,都会呈现在压降上面。

网友:
感觉不正常,应该把数据异常的换掉,有时候确实感觉差不多,单确实坏了

网友:
有些半导体元件,你测量是正常的,但一加电就不正常了。测量只是一方面,最准的是代换。

网友:
晶体管测量仪的用处来了

网友:
越说越复杂,没有老到的经验是无法判断的,经验王道。

楼主:
@kerchi @xushu 测了个13009两个数值相差十几,我只记得有两组相近的二极管数值就是好的具体差多少还真没印象,一般是数值000或者是导通了谁承想还有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放大倍数没了。

嗯昨晚测量还有几倍的放大数值,今早就没有了 估计跟温度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的优势瞬间就体现出来了,这种情况用指针表就可以测出来。

没用过指针的万能表,指针万能表测试这个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重点怀疑对象,先换个再说

不知道该怀疑哪个元器件,就知道半桥电路有问题,昨晚上发帖了大神没看到吧,后来也测不出什么了就把数值把数值有出入的替换,这才找到问题出在哪了

楼主:
@人艰不拆了 @hilljanet123 @mhtlov 这个之前还真想买来着,感觉用的不多还有就是不知道具体作用一直就拖着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