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焊接手艺不行,需要助焊剂帮忙。有没有哪位能推荐?谢谢。

楼主(2022-08-11):
我的焊接手艺不怎么样,做出来的焊点总是不满意。
松香觉得不太给力,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松香太廉价。
后来用了金鸡牌的焊锡膏, 觉得真神,什么都能焊 焊点饱满。然后没用几次就发现电路板会啪啪啪打火,哈哈。
在网上看了一下,说宝工的焊锡膏也是这个问题。
能不能请大家分享一下好用的助焊剂?在网上搜到了一些牌子 但是实在找不到可靠的购买途经。

谢谢

网友:
感觉随便焊锡膏就可以,焊完了清洗干净,或者擦一擦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另外想起来,焊锡膏不用多,沾上一点就行

网友:
我还是喜欢松香。

网友:
手艺不行,啥也白瞎!
苦练

网友:
你需要一款好锡丝 比如摩帝可的 C502

网友:
我只知道松香。

网友:
到目前为止,我都只有松香,或者自制的松香酒精溶液,涂抹在需要焊接或者拆焊的地方。

网友:
用的友邦这个还行

网友:
助焊剂有的微导电,那你电路就会短路啪啪响了。

所以焊完之后要清晰干净。而且对金属有点腐蚀才感觉好焊。

松香基本没烦恼,用无水酒精软化成松香水,听说好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bmiv06l1730这个还不错,20块的那种放2年会发黄,30块的用了一年多了还不会发黄,不是天天焊接的话买一瓶够用一辈子了

网友B:
维修佬,贝丝特的559助焊膏都可以。

网友:
焊锡膏有腐蚀性。。。。

网友C:
啪啪啪打火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啪啪啪打火是什么鬼

焊锡膏导电短路

网友:
松香水焊接温度不能过高,现在无铅焊锡多了,温度比有铅高,焊接时间长松香碳化影响美观,上迅维的淘宝店买BGA焊膏吧,质量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佬,贝丝特的559助焊膏都可以。

谢谢了 这就去看看

网友:
感觉是和你的锡关系更大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21ee2e8doasnoo&id=552136058892&_u=bmiv06l1730这个还 ...

除了发黄有啥区别吗?用量不大 买这一点要说也不在乎那一点差价 不知道哪个更合适。

网友:
我用的4块多一大盒的best的那个还不错,贴片也能用,bga也能用。。用了三年还没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