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海尔HR7753电脑版不锈钢内胆微波炉兼修操作显示屏显示暗淡问题

楼主(2022-08-11):
2006年买的海尔HR-7753GMS电脑版不锈钢内胆烧烤微波炉近段时间突然出现操作显示屏显示字体暗淡并闪烁不定,其他功能正常。该微波炉已经使用16个年头,买来后5年左右回南天使用时出现高压变压器打火烧了高压变压器,自己检修并更换,一直使用到现在。查阅手头资料,这次的问题竟然和书上说的完全一样,应该好搞。

说干就干,干就干好。开壳,打开天灵盖。

找到传说中的C2,不容易啊。

取下旧电容,数字万用表粗测,考虑是严重漏电,接上表笔后数字很久才回到1,而新电容很快就回到了1。你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书上说的,以前用上海四表的MF368指针式的时候就比较直观,可惜电池漏液渗进主板腐蚀坏了,现在用数字的没有电容档,工具不趁手,只能将就了。DT860与DT830,功能都一样,一个是转盘,一个是按键,DT830用9V层叠电池,DT860用两节AA5号电池。

换上新C2,满血复活。

顺便看看磁控管和高压变压器,磁控管是国产松下的,高压变压器10年前(也就是购买后5、6年左右)烧坏了,当时回南天,天气潮湿,使用过程中高压变压器打火烧毁,后来自己换,原装的好像是上海产的,具体厂家记不得了,反正好大好重一个,1000W的,到市内少数几个电子商店去配,没有1000W的,倒是找到一个900W的,同样是很重很大,接线也一样,问了可以替换就买回来了,按原样接上,竟然好了,继续用了10年,比原装的还好用,原装烧坏的那个一到回南天就打火,电子商店买的这个(没有具体品牌)却从来不会,目前仍在超期服役中。

高压电容:藏在风扇下面的角落里面,好大一个,懒得拆了。

电源保险和门开关,门开关是韩国的DECO,上下各一个,灵敏度挺好。

不锈钢内胆和烧烤电热管,电热管是顶挂外置式,容易沾上油污,不好清理,基本没用过。转盘还行,电机顺滑。照明灯光线柔和,没换过。

写了这么多,最关键的是操作显示屏修好了,成就感满满,呵呵。

楼主:
顺便再说一说,这个病态C2外观还挺好,没发现鼓胀漏液等情况。遵守微波炉拆机规范,打开后没有在通电状态下触摸C2,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象书上说的那样会烫手。

网友:
谢谢楼主拆机维修过程幸苦了

网友A:
赞一个。劳驾楼主把这个资料的电路图放出来,我一台故障一样,品牌不一样,谢谢!

网友B:
DT830也有一块,稳定性不错,就是没有自动关机功能,老是忘了关机把电池放光,换了带自动关机的表后就收起来了。

网友:
荧光显示,日立单片机,还是值得修的。我也有一台接近20年的格兰仕带烧烤功能的机械微波炉,期间换过变压器,至今仍然使用中

网友:
海尔还做微波炉

网友:
满血复活,继续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T830也有一块,稳定性不错,就是没有自动关机功能,老是忘了关机把电池放光,换了带自动关机的表后就收起 ...

小日本的东西小巧、简洁,四四方方的还挺好看的,电池还算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劳驾楼主把这个资料的电路图放出来,我一台故障一样,品牌不一样,谢谢! ...

这个真没有。这台海尔买了16年了,太古老了。

网友C:
《家电维修》杂志,按图索骥?不错,大师的经验和心得,尤其是维修思路,能让我这样的小白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电维修》杂志,按图索骥?不错,大师的经验和心得,尤其是维修思路,能让我这样的小白少走弯路。 ...

没事就翻翻,开卷有益。自己家的电器的维修费自己赚。。。

网友D:
电压不稳,修的不错,居然还有自动翻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不稳,修的不错,居然还有自动翻热功能。

业余爱好,马马虎虎。自动翻热功能从来没用过。。。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坏造成电源不稳

网友E:
这机器还真不错,微波炉爱坏的应该是面板上的薄膜开关吧,我姐家的松下变频微波炉就是差点扔了,又被我在淘宝上找到薄膜开关,15块钱搞定,据说很多微波炉都是因为薄膜开关失灵被当废品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还真不错,微波炉爱坏的应该是面板上的薄膜开关吧,我姐家的松下变频微波炉就是差点扔了,又被我在淘 ...

还是你厉害,省了好几大千呢。

网友:
这个都找到原因了

网友F:
格兰仕900W与这款内部结构很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格兰仕900W与这款内部结构很象

都仿的松下的侧拉开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