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电充电宝 PB5-5000S9 可用破解

楼主(2022-08-11):
短接最右边V0-和芯片最上角就可以用了。

网友A:
里面还搞个防拆开关?

网友:
这种充电宝我有好几个呢.

网友:
那个芯片的上角

网友:
V0-与芯片最上角连接点

网友:
这做工看上去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2022-09-11):
容量小了点。没1万毫安时的充电宝都没使用价值。

网友:
方案不错,简单易行。

网友(2024-11-20):
这个方案可行的

网友(2025-03-16):
引用 网友A:
里面还搞个防拆开关?

改了一个,不管用了